[求助] calibre抽取DSPF

楼主(2018-09-30):
请问:我想用calibre抽取DSPF文件,然后用DSPF文件在voltusfi中进行EMIR分析,请问各位大侠,calibre抽取DSPF文件时候,calibre需要做哪些设置,以下是我的设置界面,不知道哪里还有需要补充的,还请指导告诉。

网友(2019-04-02):
看看有没help文档之类的  我之前使用命令生成的DSPF

网友(2019-12-17):
你这个截图就只有些R啊C的,显示也不全面。
去看user pdf。到你的calibre的安装目录下,退回两三级,找到docs目录,找到一堆子pdf,看xact_user.pdf或者xrc_user.pdf
或者直接搜你的lvs ruledeck里面所有"PEX" 打头的,都看看,结合user pdf 来改你要的设置。

网友(2020-04-23):
楼主,请问一下voltusfi 怎么用的? 能给个介绍吗?

网友(2024-11-01):
顶一下,蹲个大佬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