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和ADC的reference buffer是一个东西吗

楼主(2018-09-30):
如题,看论文觉得LDO和ADC的reference buffer是一个东西啊,哪位大牛来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这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前辈,reference buffe性能主要考虑slew rate和settlling time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f buffer 就是特殊的高速LD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了解了

网友(2020-10-14):
留个自己的mark;

看起来是一个东西,都是提供一个稳定的电压的;
但是做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

LDO的负载变化范围大很多,REF BUF的负载相对比较确定;
LDO的PSRR要求大部分时候比REF BUF的要求低;
LDO的建立速度要求远远低于REF BUF,所以大部分时候REF BUF的带宽远远高于LDO,而且感觉可能引入doublet的补偿技术都不好用;

所以REF BUF算是一个增益要高,带宽要宽,大部分时候工作于轻载,偶尔工作于重载的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