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ED指数调光有人知道如何实现的吗

楼主(2018-09-30):
比如lm3697、lm36923这种的,指数调光如何实现且还具有高分辨率的

网友:
指数调光,就是输出电流是指数曲线,只要把小电流的step做小,大电流的step做得大一些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人为选取点来控制step实现指数吗,可是在指数与线性都有的情况下这样很耗费电路资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