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哪种打contact或via的方式,转出的gds档案比较小

楼主(2018-10-01):
请问virtuoso IC6.1.7版本中,哪种打contact或via的方式,转出的gds档案比较小,
auto contact使用standard cell,转出gds后,via会有流水编号,
取消流水编号后的gds档案是否比较小?
是的话请问如何取消?
或是有其他让gds档案比较小的方法,谢谢

抱歉,爬过文了没找到

网友: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gds变小:
1.生成gds后用压压缩软件压缩
2.使用新的数据格式,比如oasis,经测试,数据量是gds的1/80,如果再压缩一下,数据量更小

网友:
不能取消gds里 via array 的流水编号吧

网友:
最合理的做法,把Via个别做成Cell去Array,大小绝对比auto contact打上Via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