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走线宽度的规则是从哪里看到的?

楼主(2018-10-01):
为什么我看论文上的版图都没有线面积很大的,ldo负载100mA时,功率管走线要100um宽么,就算多层金属,不还的考虑金属覆盖率么

网友:
1,功率管关注Rdson(管子开启时源漏之间的电阻),需要尽量减小这部分电阻;
2,Rdson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沟道电阻,通过增大MOS的Width减小,需要和面积进行折衷;另一个是金属连线电阻,包括bonding线的电阻。设计上恐怕不会将金属线宽度作为设计指标。
3,功率管需要考虑电流的均匀性,需要考虑电流的走向。
4,金属线太宽,版图设计规则一般会要求在宽金属挖洞slot。
5,金属覆盖率也会尽量满足。

网友:
不同工艺不同厚度金属的EM能力都有差异,真正的design for manufacturing必定会考虑走线宽度及金属覆盖率,论文上的版图可能只是示意一下,或者是显示不完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做论文不用考虑太多。线宽不用很细致的做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我想问一下我做完版图,assura的DRC和LVS都过了,但是后仿时仿真图中电源电压从1.2到了1.16,地电压不为零,随着加负载电流高低变化,从200多mV 到800多mv ,我用的smic90nm工艺,是我版图有问题还是assura有问题呢,我听说lvs过了,仿真结果不会差很多,结果直流参数都不对,我下了个对应版本的assura打算装上去,也不知道咋装。。。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前辈”不敢当。
我只是个版图工程师,无力解答你这后仿中遇到的问题,感到很遗憾。
另外,我的回答也只是基于版图上的,肯定有偏颇局限的地方,要注意的。
1,我画过电源管理芯片的版图,觉得100mA的LDO,这电流并不能算很大,金属线上的电阻和电流能力应该是容易满足的。
2,为减小电迁徙效应,版图设计规则要求,一定宽度的金属线上的电流,不能超过一定的值。
比如某0.18um工艺中对金属线电流密度的要求:

100mA? 100um? 不会是根据1mA/um的电流密度近似计算的吧?这个值会受到金属厚度和温度的影响哦,要注意哦。

(接触孔和通孔的电流密度也是有限制的,版图设计时也会考虑的,但一般很容易满足,设计规则里也会有,我这里就不贴了)
3,对于宽金属,为减小金属对氧化层的应力,会要求在宽金属中间挖槽slot。
4,你的100um金属线宽度应该指的是功率管连线的总宽度,为了控制金属连线上的电阻的,不会有规则要求一根金属线宽度最小100um的,变态的!
总结,金属线版图规则上考虑:载流能力(受限于电迁徙效应),连线电阻(受限于金属线材质、宽度、厚度和长度),减小应力(宽金属挖槽)。(具体数值,工艺的设计规则会提供的)
其他因素:防止断路(受限于最小宽度),防止短路(受限于最小间距),互感(金属间距),寄生电容(与其他金属或电极的间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得看是什么水准的论文吧,好多本科阶段的论文都只注重理论,论文质量也一般呐

无需较真儿,没有使用满足要求的线宽不代表一定会出问题,有时候影响的只是性能或者使用寿命,100mA的LDO也只是说能提供的最大电流时100mA,表示的是这个LDO的能力,芯片会一直工作在max current的状态吗?有时候为了节省面积也会按照平均功耗来计算使用线宽

网友D(2019-03-3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前辈”不敢当。

求教一下,数字电路中在时钟沿反转时会有较大的瞬态电流,假如该瞬态电流为Imax,单位线宽的静态电流能力为Iunit,那么电源线宽应走多宽比较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求教一下,数字电路中在时钟沿反转时会有较大的瞬态电流,假如该瞬态电流为Imax,单位线宽的静态电流能力 ...

您好,
这部分具体的计算工作是需要版图工程师完成的么?我们对电路特性又不了解……
我做过的项目都是频率不高的,所以数字部分的电源线正常画或者稍微加宽点,就足够了,没有具体计算过。
我对比过我手上的两家工艺的设计规则,关于电迁移,金属线的载流极限,一家很粗糙,只给了最大平均电流;另一家解释得很详细,介绍了4种情况,而且分别给出了设计规则:
以下是其计算方式,供您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好,
这部分具体的计算工作是需要版图工程师完成的么?我们对电路特性又不了解……
我做过的项目都是频 ...

换个问法,假如一根线上的电流每隔1us会有一个1~2ns左右宽度,峰值达100mA的瞬态电流,其他时间也就1mA左右的直流电流;如果根据上述的计算方式,平均电流也是1mA左右;同样的,假如Metal1的过电流能力为1mA/1um,那么我画这根线时用metal1需要画多宽合适?如果画2um宽,满足了平均电流需要的过电流能力,但是对于那个100mA的短暂瞬态电流会不会有可靠性问题?

网友:
你要看论文做项目那你公司迟早得关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问法,假如一根线上的电流每隔1us会有一个1~2ns左右宽度,峰值达100mA的瞬态电流,其他时间也就1mA左 ...

您好,
那您就按第4种情况计算Jpeak呀?然后根据Jpeak的值,计算最小金属宽度。您的电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2mA的DC,一部分是占空比(2us/1ms)的not pure AC。分别计算最小金属宽度,然后相加。

(电迁移的载流极限,很多时候,忽略了电流的变化,按照平均电流计算;至于是否能忽略峰值电流的影响,我们算一下,就很容易根据结果来取舍了。)

如果您的工艺文档中没有提供这种计算方法,您可以咨询工艺厂。
或者参考我这个工艺厂提供的计算方法,进行估算:

网友(2023-05-19):
yanpflove大侠,做版图像你这样的高手不多,谢谢分享!

网友(2024-10-2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前辈”不敢当。

  咨询一下前辈,
  现在我有一个路径,是需要走1mS时长,最大50mA电流(LDO上电时候),平时长时间只走3mA电流
  对应的Current Density Rule 为 M1:1.6mA/um , M2~M6:1.9mA/um 。
  目前是画了 M4~M6 3层金属线,线宽为2根*4.5um宽每根.
  那我计算电流能力是计算单层金属 4.5*2*1.9=17.1mA呢
  还是算3层金属并联的结果也就是 3*17.1=51.3mA呢
  请前辈指教,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