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nm工艺,模拟电路如何进行提参和后仿

楼主(2018-10-03):
请教各位前辈,我目前在做一个40nm电路的设计与仿真,准备流片,目前在画版图做后仿,但是我采用提参文件,使用R+C+CC提取,提取出来寄生特别多,文件很大,电脑跑都跑不动,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40nm节点寄生好多,这种跑的方式是不是不合适啊,不知道做过40nm模拟板图的前辈们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寄生参数提取如何选择RC, RCC, C模式?

    在寄生参数提取中,需要用到不同的提取模式,例如,只提取电容,不提取电阻模式,或者电阻电容都提取模式等。

    常见的提取模式有如下3种:

1.
RCC
模式:既提取寄生电阻,也提取寄生电容,电容提取时把耦合电容结果保留。

2.
RC
模式:既提取寄生电阻,也提取寄生电容,电容提取时把耦合电容折算到集总电容中。

3.
C
模式,只提取寄生电容。

    以下是三种方法的特点比较:

网表规模

网表的仿真时间

仿真精度

RCC模式

很大

很慢

很准确

RC模式

接近很准确

C模式

有一定误差

    以下是2个典型例子的延迟仿真数据比较:

仿真时间

网表大小

仿真精度

RCC模式

38分钟

424MB

0%

RC模式

10分钟

85MB

0.9%

C模式

1.2分钟

12MB

5%

仿真时间

网表大小

仿真精度

RCC模式

5小时30

2.1GB

0%

RC模式

34分钟

124MB

1.1%

C模式

2.5分钟

31MB

6%

    由于寄生参数提取的网表规模很大,因此提取时尽量增加 RC Reduction的选项,以便减小网表规模,否则后续的仿真工具会由于内存不足无法计算。

    可以看到,RCC模式精度最高,但是速度很慢;RC模式精度较高,速度也可以接受;C模式有一定误差,但是速度最快。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模式。

    有时候,用户希望全芯片的部分线网采用RCC提取,部分线网采用C提取,该如何实现呢?针对Calibre XRC工具,可以如下操作:

calibre -xrc -phdb
a.rule
calibre -xrc -pdb -rcc
a.rule

calibre -xrc -pdb -c
a2.rule
-select
calibre -xrc -fmt -rcc
a.rule

     其中a.rule中,添加了如下语句:

PEX
EXTRACT
EXCLUDE
layoutnames
RECURSIVE
xxx
yyy
zzz

     它的含义是:所有节点都提取RCC的寄生参数,但针对节点xxx, yyy, zzz不要提取寄生参数。

     a2.rule中,添加了如下语句:

PEX
EXTRACT
INCLUDE
layoutnames
RECURSIVE
xxx
yyy
zzz

    它的含义是:只提取节点名为xxx, yyy, zzz的寄生电容。

      通过2pdb的语句,实现了部分节点只提取寄生电容,而不提取寄生电阻的目的。

    总结如下:一般情况下,采用RC模式是一个折衷的模式,既可以满足精度需求,又能满足效率要求。如果想进一步优化精度或者效率,则通过具体指定线网名来选择不同线网的提取模式,从而更准确地控制每个节点的提取精度和效率。

    更多内容, 请参见 微信 公众号:  microscapes8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啊,讲解的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阐释的非常仔细,非常清晰。

网友:
这个是pex中提取或者不提取某些线的设置

网友(2018-11-13):
请问楼主可否分享下提参的xrc格式的文件,谢谢

网友:
300多兆还好啊,看来你的服务器需要升级。我们网表都是十几个或几十个G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采用的pex提参方法还是用的CCIstarRC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PEX   每次还设置过滤 太小的 R C,spf  照样很大,你那个后仿慢要看你是什么模块吧,频率多少,精度设置多少,跑多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设计的是VCO等模拟模块,可是我安装40nm库的时候没有pex提参的文件。只有starRC的文件。我不太清楚的是有没有pex的文件(是不是安装的问题还是本来就没有)。

网友(2019-02-22):
回复 网友A:

讲的很细,学习了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9-05-10):
大神呀,学习了

网友(2019-08-0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PEX   每次还设置过滤 太小的 R C,spf  照样很大,你那个后仿慢要看你是什么模块 ...

想问一下PEX是怎么过滤较小的RC的

网友(2021-09-22):
引用 网友A:
寄生参数提取如何选择RC, RCC, C模式?
    在寄生参数提取中,需要用到不同的提取模式,例如,只提取电容 ...

niua

网友:
很生动!学习了

网友:
可以在提取后仿的地方  加一个电阻电容的限制  比如小于多少直接忽略,然后再某个值范围内进行合并

网友(2022-03-14):
40nm工艺模拟电路  模拟电路Corner  除  ss tt ff  sf fs 外还吗?
  因为看 soc  digital design  那边还  ssg

STA 有 那些  40 nm 之后flat derate 已不再是一个『经济』的模型,所以引入了更复杂的AOCV (Advanced OCV) 模型 ,
于是进入16nm 之后,一种新的OCV 模型开始被广泛使用,C家称之为SOCV (statistical OCV),
S家称之为POCV (Parametric OCV), 除了名字的差别 背后都是统计学都是正态分布

网友(2024-09-13):
引用 网友A:
寄生参数提取如何选择RC, RCC, C模式?
    在寄生参数提取中,需要用到不同的提取模式,例如,只提取电容 ...

受教了!!!

网友(2025-10-09):
aps
post-layout optimization
ultra precision ana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