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40nm mom电容选择问题

楼主(2018-10-03):
请问各位前辈,放置mom电容器件的时候,默认是M1-M3,可以选择上下两层的金属情况,这个一般是怎么选择的呀? Z5T)(K7ZI[]R_`VWWG4YJ8V.png

网友:
看设计需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毛哥说的对。看设计去求,你这个M1和M3,就是M1_M3的momo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M1-M3和M2-M4电容一样大,如果是4层金属的工艺,是否选后者好一些,听有朋友说,接近顶层金属,对其他模块影响小一些?

还有,如果相同容值,肯定是底层-顶层的电容面积最小了,那是否应该按照尽量减小面积的原则,直接这么选呢?

谢谢~

网友:
如果周围有敏感电路的话,不要选M1,离衬底近,会向衬底注入噪声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关键还是要看电容应用了

网友:
如果是DC电路我觉得关系不大,如果是RF电路则需要和designer一起多次版图和后仿来最终确定用那几层metal。

网友:
楼上都对

网友(2019-02-20):
楼主我想问下你的smic40的最小mom电容容值多大?我用65nm的最小32f,这个能手动调小吗?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一端接地或者VDD的MoM电容,从M1开始应该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