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b总线的psel和penable信号的意义是什么呢?

楼主(2018-10-03):
如题,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psel active:选中设备,通常涉及bus decoding,具体到某个模块中的某类寄存器中某个寄存器;penable active:传输数据,读写bus。
有益于bus timing的优化,仔细读读bus规范。

网友B(2020-07-20):
我想问psel,paddr等等为什么要加“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psel,paddr等等为什么要加“p”??

apb的信号前都有p,ahb的信号前都有h,axi信号前是aw,w,b,ar,r

网友(2021-10-25):
谢谢大神讲解

网友(2025-05-2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psel active:选中设备,通常涉及bus decoding,具体到某个模块中的某类寄存器中某个寄 ...

一年后才领悟:)确实就是这么简单清晰的原因,其它贴子说什么历史原因,工艺水平什么的,感觉都不是主要的。这个明显是一种设计上的合理性和最佳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