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安装在ubuntu18.04下面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8-10-04):
操作系统:ubuntu 18.04 64bit版本
资源来源:eetop
vcs软件:http://bbs.eetop.cn/thread-611494-1-1.html

安装内容:vcs2016。

经过无数的折腾,vcs2016在ubuntu18.04 64bit上已经成功。

过程不可能像之前论坛里面的那么简单,但是基本方向是对的,需要添加和更改很多东西。

如果有问题请给我发邮件(52986446@qq.com),我会具体回复,因为是在太多了,有些我都想不起来的,必须看到问题才能想起来。

重要的一点:
gcc、g++恢复到4.8,其他版本是否可以不知道,但是7.0肯定不可以。

vcs必须带参数:vcs -full64  -LDFLAGS -Wl,--no-as-needed

关闭网络,否则很慢,我也不知道什么。

其他的,见招拆招吧。

感谢大神们的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将dash改为bash后,看了报的错:

Warning-[LINX_KRNL] Unsupported Linux kernel
  Linux kernel '4.15.0-36-generic' is not supported.
  Supported versions are 2.4* or 2.6*.

Error-[NTMES] No TopModule/Entity supplied
  No TopModule/Entity supplied on 'vcs' command line.
  Usage: vcs [libname.]<Design Unit> [-o output] [other compile opts] or vcs
  -help

貌似好像是还不支持这个操作系统版本????
那我就日了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ksh已经安装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4.8的gcc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降级试过,没有什么反映。
目前的方法:
ubuntu 18.04 x64,
gcc 7,
vcs2016
在bashrc中写入添加: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基本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目前问题是:
1.   dev -full64能够出来图形界面;

2.  随便搞了一个文件:  vcs -full64 edge_detector.v.v  则报下面的错误。

simon@simon-ThinkPad-T480s:~/vcs/tmp$ vcs -full64 edge_detector.v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L-2016.06_Full64 -- Sun Oct  7 16:00:53 2018
               Copyright (c) 1991-2016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edge_detector.v'
Top Level Modules:
       edge_detector
No TimeScale specified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1 unique modules to generate
1 module and 0 UDP read.
        However, due to incremental compilation, no re-compilation is necessary.
All of 0 modules done
rm -f _csrc*.so pre_vcsobj_*.so share_vcsobj_*.so
ld -shared  -o .//../simv.daidir//_csrc0.so objs/amcQw_d.o
rm -f _csrc0.so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Wl,-rpath-link=./ -Wl,-rpath='$ORIGIN'/simv.daidir/ -Wl,-rpath=./simv.daidir/ -Wl,-rpath='$ORIGIN'/simv.daidir//scsim.db.dir  -rdynamic   amcQwB.o   _prev_archive_1.so _csrc0.so  SIM_l.o  _csrc0.so     rmapats_mop.o rmapats.o rmar.o  rmar_llvm_0_1.o rmar_llvm_0_0.o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zerosoft_rt_stubs.so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virsim.so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errorinf.so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vcsnew.so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simprofile.so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uclinative.so   -Wl,-whole-archive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vcsucli.so -Wl,-no-whole-archive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ldl  -lc -lm -lpthread -ldl
/usr/bin/ld: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relocation R_X86_64_32S against undefined symbol `_sigintr' can not be used when making a PIE object; recompile with -fPIC
/usr/bin/ld: final link failed: Nonrepresentable section on output
collect2: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file:104: recipe for target 'product_timestamp' failed
make: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159 seconds to compile + .049 seconds to elab + .205 seconds to link

这个错误在网上把搜索了一下,没有发现解决方案。

请大神看看。

后面再贴切换为gcc4.8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切换为gcc 4.8.5之后,运行报的错误是一样的。

vcs -full64 +v2k edge_detector.v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L-2016.06_Full64 -- Sun Oct  7 16:17:32 2018
               Copyright (c) 1991-2016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edge_detector.v'
Top Level Modules:
       edge_detector
No TimeScale specified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1 unique modules to generate
1 module and 0 UDP read.
        However, due to incremental compilation, no re-compilation is necessary.
All of 0 modules done
rm -f _csrc*.so pre_vcsobj_*.so share_vcsobj_*.so
ld -shared  -o .//../simv.daidir//_csrc0.so objs/amcQw_d.o
rm -f _csrc0.so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Wl,-rpath-link=./ -Wl,-rpath='$ORIGIN'/simv.daidir/ -Wl,-rpath=./simv.daidir/ -Wl,-rpath='$ORIGIN'/simv.daidir//scsim.db.dir  -rdynamic   amcQwB.o   _prev_archive_1.so _csrc0.so  SIM_l.o  _csrc0.so     rmapats_mop.o rmapats.o rmar.o  rmar_llvm_0_1.o rmar_llvm_0_0.o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zerosoft_rt_stubs.so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virsim.so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errorinf.so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vcsnew.so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simprofile.so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uclinative.so   -Wl,-whole-archive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libvcsucli.so -Wl,-no-whole-archive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ldl  -lc -lm -lpthread -ldl
/usr/bin/ld: /home/simon/CAD/synopsys/L-2016.06/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relocation R_X86_64_32S against undefined symbol `_sigintr' can not be used when making a PIE object; recompile with -fPIC
/usr/bin/ld: final link failed: Nonrepresentable section on output
collect2: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file:104: recipe for target 'product_timestamp' failed
make: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107 seconds to compile + .019 seconds to elab + .092 seconds to link

难道是要重启电脑?

另外我发现一个事情,gcc4.8.5和gcc7的文件不太一样,具体是:
执行ls -l *gcc*得到:
-rwxr-xr-x 1 root root     428 5月   7  2006 c89-gcc
-rwxr-xr-x 1 root root     454 4月  11  2011 c99-gcc
lrwxrwxrwx 1 root root      21 10月  7 16:16 gcc -> /etc/alternatives/gcc
-rwxr-xr-x 1 root root  772280 3月  19  2018 gcc-4.8
lrwxrwxrwx 1 root root      22 7月  26 14:25 gcc-7 -> x86_64-linux-gnu-gcc-7
lrwxrwxrwx 1 root root       8 9月  17 09:07 gcc-ar -> gcc-ar-7
-rwxr-xr-x 1 root root   27088 3月  19  2018 gcc-ar-4.8
lrwxrwxrwx 1 root root      25 7月  26 14:25 gcc-ar-7 -> x86_64-linux-gnu-gcc-ar-7
lrwxrwxrwx 1 root root       8 9月  17 09:07 gcc-nm -> gcc-nm-7
-rwxr-xr-x 1 root root   27088 3月  19  2018 gcc-nm-4.8
lrwxrwxrwx 1 root root      25 7月  26 14:25 gcc-nm-7 -> x86_64-linux-gnu-gcc-nm-7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2 9月  17 09:07 gcc-ranlib -> gcc-ranlib-7
-rwxr-xr-x 1 root root   27088 3月  19  2018 gcc-ranlib-4.8
lrwxrwxrwx 1 root root      29 7月  26 14:25 gcc-ranlib-7 -> x86_64-linux-gnu-gcc-ranlib-7
lrwxrwxrwx 1 root root       5 9月  17 09:07 x86_64-linux-gnu-gcc -> gcc-7
lrwxrwxrwx 1 root root       7 3月  19  2018 x86_64-linux-gnu-gcc-4.8 -> gcc-4.8
-rwxr-xr-x 1 root root 1010624 7月  26 14:25 x86_64-linux-gnu-gcc-7
lrwxrwxrwx 1 root root       8 9月  17 09:07 x86_64-linux-gnu-gcc-ar -> gcc-ar-7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0 3月  19  2018 x86_64-linux-gnu-gcc-ar-4.8 -> gcc-ar-4.8
-rwxr-xr-x 1 root root   27104 7月  26 14:25 x86_64-linux-gnu-gcc-ar-7
lrwxrwxrwx 1 root root       8 9月  17 09:07 x86_64-linux-gnu-gcc-nm -> gcc-nm-7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0 3月  19  2018 x86_64-linux-gnu-gcc-nm-4.8 -> gcc-nm-4.8
-rwxr-xr-x 1 root root   27104 7月  26 14:25 x86_64-linux-gnu-gcc-nm-7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2 9月  17 09:07 x86_64-linux-gnu-gcc-ranlib -> gcc-ranlib-7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4 3月  19  2018 x86_64-linux-gnu-gcc-ranlib-4.8 -> gcc-ranlib-4.8
-rwxr-xr-x 1 root root   27104 7月  26 14:25 x86_64-linux-gnu-gcc-ranlib-7

现象是:gcc-7 -> x86_64-linux-gnu-gcc-7,x86_64-linux-gnu-gcc-7就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而gcc4.8的版本中,x86_64-linux-gnu-gcc-4.8 -> gcc-4.8, gcc-4.8才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这是不是说明gcc4.8.5执行的是32bit版本,而vcs是执行的64bit版本,这之间有不匹配的地方???

楼主:
为什么每个回帖都要审核??????一搞还一天。。。

楼主:
我靠,不选择回复就不会审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方法靠谱!之前是忘了更改g++的版本!!

网友C: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Tips for usage (under ubuntu 18.04)
1. install gcc-4.8
sudo apt install gcc-4.8 g++-4.8

2. start vcs
vcs -full64 -cpp g++-4.8 -cc gcc-4.8 -LDFLAGS -Wl,-no-as-needed ....

If startup goes slowly, I think maybe it's caused by license system.
I usually modify the ethernet device name to something like "eth0" ...
the startup procedure seems no any problem,  from my side.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完全安装好可以用了吗?如果是那就太好了,我正要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回复的是别人。。。。
已经安装成功了,用了很久了。

12楼解决gcc的方法可以与其他要更高版本gcc的软件共存,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哦,我还是报错。在超级用户模式下:
root@wei:/home/wei/questasim10.4c/questasim/bin# ./vsim
Unable to checkout a license. Make sure your license file environment variable (e.g., LM_LICENSE_FILE)
is set correctly and then run 'lmutil lmdiag' to diagnose the problem.
Unable to checkout a license.  Vsim is closing.
** Fatal: Invalid license environment. Application closing.

在普通用户模式下:
wei@wei:~/questasim10.4c/questasim/bin$ ./vsim
Error in startup script:
Initialization problem, exiting.

Initialization problem, exiting.

    while executing
"InitializeINIFile quietly"
    invoked from within
"ncFyP12 -+"
    (file "/mtitcl/vsim/vsim" line 1)
** Fatal: Read failure in vlm process (0,0)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我搞混了,主要是仿真FPGA的代码,改用questasim了

网友:
ubuntu16.04能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Of course!

网友(2018-11-08):
回复 网友C:
楼主你好,为什么我的按照你的方式编译以后,运行simv还是显示Command line: ./simv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No context available

网友(2019-04-12):
非常感谢!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vcs -full64 -cpp g++-4.8 -cc gcc-4.8 -LDFLAGS -Wl,-no-as-needed
指定文件license方式2016版本好像不能工作,报堆栈错误
要lmgrd启license

网友(2019-07-14):
CPU time: .451 seconds to compile + .680 seconds to elab + .282 seconds to link
./simv -l sim.log +notimingcheck +nospecify
Error: Message for 'CMD-015' has occurred (ERR-3)
Error: Message for 'CMD-015' has occurred (ERR-3)
Command line: ./simv -l sim.log +notimingcheck +nospecify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No context available
Makefile:19: recipe for target 'simulate' failed
make: *** [simulate] Error 1
-----------------------------------------------------------------------------
compile:
  6     vcs -full64 \
  7     -sverilog \
  8     -debug_all \
  9     +notimingcheck \
10     +nospecify \
11     +v2k \
12     -cpp g++-4.8 -cc gcc-4.8 \
13     -LDFLAGS -Wl,--no-as-needed \
14     -l com.log \
15     $(f)
----------------------------------------------------------------------------------------
16.04上 stack的问题解决不掉

网友F(2019-09-21):
你好楼主,我在Ubuntu 18.04上安装2016版本的vcs和Verdi,scl_11.9,installer_3.3。安装后生成license时校验失败。下图所示:
vcs 、scl 和 Verdi 都按照Linux-64 安装,installer按照AMD64(事实上就是Linux-64)安装。

网友:
希望朋友们支个招,这一步跨不过去,后续的步骤无法进行啊

楼主(2019-11-12):
引用 网友F:
你好楼主,我在Ubuntu 18.04上安装2016版本的vcs和Verdi,scl_11.9,installer_3.3。安装后生成license时校 ...

没碰到过你这样的问题,你安装步骤按照我上面的来的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将dash改为bash后,看了报的错:

Warning-[LINX_KRNL] Unsupported Linux kernel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个错误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gcc已经换成4.8了,但是还一直报这个错

网友(2020-03-03):
lz知道我的这个问题怎么回事吗?
vcs提示这个:_prev_archive_1.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odel/simv"'
collect2: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结果没有生成simv

网友(2020-04-03):
我安装license都成功了, gcc g++用的4.1.7版本,
vcs **.v
会报出No TopModule/Entity supplied on vcs的Error,
是怎么回事呢,gcc g++版本不对吗,需要升级到4.8?

网友:
咋改g++的版本

网友(2020-05-24):
引用 网友C: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Tips for usage (under ubuntu 18.04)

你好,我试着安装gcc-4.8,但是没有成功,请问是什么原因,您知道么?
sudo apt install gcc-4.8 g++-4.8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Done
Package gcc-4.8 is not available, but is referred to by another package.
This may mean that the package is missing, has been obsoleted, or
is only available from another source

Package g++-4.8 is not available, but is referred to by another package.
This may mean that the package is missing, has been obsoleted, or
is only available from another source

E: Package 'gcc-4.8' has no installation candidate
E: Package 'g++-4.8' has no installation candidate

网友(2020-08-08):
楼主看看这个make,vcs编译文件报错

网友(2020-09-10):
vcs -sverilog -lca -debug_access+all -kdb +vcs+vcdpluson  -l comp.log -ntb_opts $(SVTB) $(RTL) -cpp gcc-4.8 +v2k -debug_all

网友(2020-12-25):
EDA安装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
安装centos6系统真的很省事,ubuntu安装搞怕了。。。。

网友H(2021-01-24):
破解的license只能支持到2020年12月30日?我搞了一晚上,搞到凌晨两点,结果license安装不上。。。。

网友(2021-04-28):
引用 网友H:
破解的license只能支持到2020年12月30日?我搞了一晚上,搞到凌晨两点,结果license安装不上。。。。 ...

可以修改的,搜版贴

网友(2022-04-10):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个错误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gcc已经换成4.8了,但是还一直报这个错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3-12-20):
Error-[NTMES] No TopModule/Entity supplied   No TopModule/Entity supplied on 'vcs' command line.   Usage: vcs [libname.]<Design Unit> [-o output] [other compile opts] or vcs    -help
请问输入vcs后报这个错是怎么解决的呢?环境已经带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这个了

网友I(2024-03-25):
感谢楼主,好神奇,加了你说的这几个参数就行了,我是ubuntu20.04,gcc version 9.3.0 (Ubuntu 9.3.0-10ubuntu2)

网友(2024-10-17):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好神奇,加了你说的这几个参数就行了,我是ubuntu20.04,gcc version 9.3.0 (Ubuntu 9.3.0-10ubu ...

哪几个参数啊qaq

网友:
hank you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