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高手们求助一个工程问题,多路数据对不齐,通过什么手段可以将其对齐?

楼主(2018-10-05):
最近一个项目中遇到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通过FPGA的多个GTH分别收进来多组数据流,测试中每个GTH同时灌入相同的测试数据,由于pcb板布线延时造成在接收端口收到的数据并不是严格对齐的,最多相差8个时钟周期,而且差值在不停变动,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将各路数据对齐呢?

楼主:
欢迎指教,欢迎讨论

网友:
可以参考altera或xilinx的hdmi/displayport ip core 处理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多谢,回头去看看。能不能先大概介绍原理呢?

网友:
加个开销位吧
类似于识别包头的特殊码流
然后通过FIFO对齐
大家的包头都写入FIFO了,并行读出即可

但是同时就涉及到要做包头检测、报错机制

网友:
GTH口是串行口还是并行口?
数据进来有做加扰吗?

网友:
包头开销要设计成周期性重复
例如:每隔1000个周期加1个包头,检测到包头时确认是否符合计数周期,甄别假包头

先要搜帧头,定帧,然后重复性监测,如丢失再搜帧、定帧,需要做个状态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GTH进来是几十位的数据总线,加扰是什么概念呢,请赐教。目前就是发数端加计数,收数端分别写入一定时间后按计数同时读出

网友:
有参考时钟可以用么?如果有的话参考一下iserdes2中bitsleep的设计思想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调用serdes的ip再生成例程能找到吗?是xilinx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