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功耗计算问题

楼主(2018-10-06):
请问一下在计算优值时的功耗应该怎么算呢,CAP_DAC的动态功耗随着不同的值改变而改变,比较器的复位和转化状态的功耗也不尽相同,那么功耗怎么计算呢,能用Cadence的calculator进行计算呢,

网友A:
电源电流average呗,只要strobe period不要太长就差不了多少;
当然有input buffer和reference buffer的话算不算就看你了。

网友(2023-08-10):
您好,请问在求取ADC的总功耗时,直接取总电流乘电压就行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流average呗,只要strobe period不要太长就差不了多少;
当然有input buffer和reference buffer的话 ...

您好,我的理解是strobe period只影响保存和plot。也就是仿真结束后,用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的时候,会有影响。

但不会影响仿真器内部的计算,请问是吗?(等效好处:可以节省仿真空间,但不影响仿真器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的理解是strobe period只影响保存和plot。也就是仿真结束后,用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的时候, ...

不是的,仿真器会保证strobe period保存的点是仿真迭代过程中计算出来的点,而不是前后差值出来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