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C仿真结果异常,请教原因

楼主(2018-10-07):
用蒙特卡洛跑了PAC,其中有几个异常(如下图),请问各位前辈,一般这种情况是什么引起的?如何定位到错误的地方。
----------------------
此外,我把动态电路去掉,用蒙特卡洛跑AC,波形没有异常.

pac幅频特性图

pac幅频特性图

网友:
那这和蒙特卡洛仿真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为什么不先试试用ADEL做一次正常的PAC仿真?如果PAC仿真的没问题再用蒙特卡洛当然也不会有问题,蒙特卡洛不过是调用了随机失配模型做很多次仿真然后给你一个统计结果罢了,先去解决PAC仿真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回复,跑PAC波形是正常的,但是跑了MC之后有几个点会出现一楼图中的那种情况。

网友:
   也许MC偏的比较离谱的时候仿真会有问题,可以多跑一些看看总体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回复,跑了200次,有十几个点有错,但不知道怎么定位到错误的地方。

网友B(2022-08-0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PAC怎么设置参数呀,还有就是PAC那本教材有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PAC怎么设置参数呀,还有就是PAC那本教材有写吗?

cadence自带的help文档介绍比较详细..
“PAC(periodic AC)仿真和AC仿真类似,是一种小信号分析。不同的是,PAC假设它电路的工作点呈现周期性变化。基于周期性的变化的工作点上进行线性化分析可以得到带频率变化(frequency-transtion)的传递函数,而DC状态下是个线性时不变系统,不包括频率变化。”

“PAC首先需要进行PSS(periodic steady-state)仿真,求出一组电路静态工作点,而PAC基于前面保持的静态工作点,求小信号响应。”

“当一个线性时不变系统,其输入是小信号sin波,输出是固定频率和幅度的sin波,但对于一个周期性时变系统,会得到许多频率不同的sin波。所以PAC每个频率点都会得到一个传递函数。”

“PSS有两种计算方法,HB(harmonicbalance)和shooting。HB在非线性较低的情况下计算精度更正,而shoot更适用于非线性强的电路。”

helpf文档中也有仿真设置的教程,电路实操可以参考这本《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基于cadence ADE》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