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or loop in python

楼主(2018-10-08):
iteration variable in for-loop in python can only be integer?
in for loop statement:
for x in range() :

we know it is integer.

Can we iterate on a float number? such as from 0.3 to 23.25, on a step of 0.05?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分两步来实现:1、生成一个列表: L=[0.3+n*0.05  for n in range((23.25-0.3)//0.05 + 1) ]
2、然后对L进行迭代就行了
              for i in L:
                   print(i)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the 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