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封装的一些专有名词

楼主(2018-10-08):
各位同行,对于芯片封装中用到的2D、2.1D、2.5D、3D是如何划分的呢? 是在哪里定义的?
比如SiP、side by side、COWOS、info、POP都属于哪一类?

网友(2019-08-22):
cowos比较老的名词了,chip on wafer(interposer)  wafer on substrate

网友(2019-10-22):
2D就是封装好的芯片在平面上互连,2.5D就是裸Die 在平面互连之后再封装,3D就是在垂直方向互连。2.1D没有听说过。

网友(2019-12-19):
I think 2.5D has interposer, while 3D is multiple chip stacked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