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抽取寄生参数时sa、sb参数为负值

楼主(2018-10-08):
我在为一个电路模块做后仿那个,抽取寄生参数时出现问题,提取的参数值存在负值,仿真不能进行了,报错信息和参数值见下面两张图

请问一下这种错误是怎么引起的,怎么解决?

网友:
为什么会是负值,版图drc过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DRC和LVS都没问题
目前发现电路外围加上接地的guardring会导致P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21-05-19):
还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家工艺,什么工艺节点;如果你文件没用错,不应该出这个问题的;

sa/sb就是有源区伸出gate的距离啊,这个不可能是负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家工艺,什么工艺节点;如果你文件没用错,不应该出这个问题的;

sa/sb就是有源区伸出gate的距离啊, ...

hj0.11,关键是同种器件只有部分SA,SB值为负。LVS/DRC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