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DRC error

楼主(2018-10-08):
本人第一次做数字版图,是不是一般数字版图导入virtuoso之后跑DRC一般不会出什么错吧。。。我跑了DRC居然出来了一千多个错误,真是哭晕在厕所,感觉自己是个大笨蛋。。。

网友:
查看下是不是std_filler 没插

网友:
留个联系电话,我们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准备重新做一遍,感谢指点呀!

网友:
virtuoso之后跑DRC可以有,但这么多肯定有问题,先在icc中清掉DRC再去virtuoso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encounter,在encounter里面Verify Geometry的时候都是没有错的,不知道为啥到了virtuoso里面那么多错误,都是些什么newll,nplus,pplus的这些错误,我在想是不是导进virtuoso的时候map文件用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也有可能,filler都加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加了的。谢谢你呀。感谢陌生人。

网友:
nwell的话可能和tapcell有关,你检查下工艺,是不是要加tap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再做了一次nwell这些没问题了,但是报了400多个什么check TBC的错,原话是:if any single COMP area is greater than 100um2,then the net connecting to that COMP must be connected to this S_contact,either through Source/Body2 net or through other COMP,Resistors3 or diodes4。。。。
就是说要S_contact,可是有400多个这样的错误,我想在encounter中是不是有什么操作可以避免这个错误的。求赐教,拜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