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spice mos管 模型引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8-10-08):
最近在学习用hspice仿真std-cell, 定义mos管时报了一个mos管的模型的错误
mos管定义如下:
MP1 D A VDD VNW lvtpfet

.lib也已经包括进来了
.lib "xxx.lib" TT, 这个lib里面包含了对lvtpfet的.model定义

但还是报了一个错误:
error: xxx Reference lvtpfet not found

不知这是啥原因

网友:
同问,也出现过这样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子电路引用的方式,即XMP1,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19-02-04):
mos器件的尺寸是多少没有给定

网友:
个人建议:
     检查一下lib中关于该器件类型以及工艺角的定义方式是否与你调用的一致,因为这种情况应该属于调用不一致导致的软件无法识别你的器件,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