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怎么用bandgap的输出产生上电复位脉冲

楼主(2018-10-08):
小弟刚完成了一个bandgap电路的设计,现在想利用这个bandgap电路产生一个上电复位脉冲,请问该怎么做?我查阅了相关文献,但是没找到什么有用的,有没有大佬有相关电路图或者相关文献可以救救小弟。

网友:
电源电阻分压,然后用RC网络延迟。再与vref比较,就能生成脉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