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为了考虑热噪声 slew rate 等因素,需不需要把Matlab仿真的ENOB有效位提高一点?

楼主(2018-10-09):
1.假设仿真一个有效位16 bits,是否需要在最初的设计时就把ENOB的值设成19-21 bits?

2.对于 multi-bit 和N的参数有些疑问,下图是3-bit quantizer

ntf   =   synthesizeNTF(order=3,OSR=64,opt=0,H_inf=1.5,f0=0)  里面的order 是指的是参数吗?

请问下什么参数能描述3-bit quantizer

网友:
额, 这个yout不是什么函数啦, 是delta-sigma ADC的量化输出~~

网友:
设计的时候要留设计裕量,如果我没记错synthesizeNTF只考虑量化噪声和噪声整形,热噪声,运放噪声都没有考虑。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 附录C有介绍noise budget分配。

order是阶数

多bit的ntf貌似应该用clans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