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的CTMDUMMY层干嘛用的,占了好大面积,其他器件是不是必须放在这层外面

楼主(2018-10-09):
如题,233333333

网友:
看design rule 应该都能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
看rule,有drc规定

网友:
你放一下,看DRC是否报错,简单便捷

网友:
不过还要注意LVS会不会出问题,有时候有多余层次出现会造成某些device无法识别

网友:
看看器件选项中是否有电容dummy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