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工艺里,DNW一定要接电位么?

楼主(2018-10-09):
如题,有的多电源域电路模块采用了DNW的管子,为了版图方便,将所谓的NMOS都改成了DNW的管子。现在版图合并的时候出现有一些DNW的电位是悬空的。请问,DNW是一定要接到高电位吗?还是可以保留悬空?

网友:
一定要接高电位

网友:
把电路结构画出来,再分析电位就很清楚了,反正保证寄生的二极管不正向偏置,就可以了

网友:
floating的话就无法确定dnw所属的n型电位高低,极端点的情况dnw为0v,若周围有接高电位的p型出现就可能会发生forward,更严重的情况就是latchup的风险了

网友:
一定,否则n井没有iso

网友:
最好接VDD,但是要看rail,intern和extern

网友:
电压超过rail的话接本地的高电位就好

网友:
yes , must be tie

楼主:
RE: TSMC.18工艺里,DNW一定要接电位么?(已解决)

已经解决了额,谢谢诸位。写了识别悬空DNW的drc文件,用calibre跑一下就找出来了,美滋滋。

网友(2025-06-06):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额,谢谢诸位。写了识别悬空DNW的drc文件,用calibre跑一下就找出来了,美滋滋。 ...

大佬,方便分享一下写的识别悬空DNW的drc文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