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问题:Tetramax做ATPG用的标准单元仿真库是什么?

楼主(2018-10-09):
刚刚接触后端,看到做ATPG时,tetramax的使用流程需要首先read_netlist ..../abc.v   后面文档里面称为标准单元仿真库,我找了一下不知道这个文件在哪。。。这个库是安装synopsys软件的时候自动下载好的的还是需要自己下载?如果需要下载,那应该下载哪个名字的文件?如果已经下载好的,默认位置在哪里?

网友:
一般的标准单元库来自于FAB厂吧 这个不是工具自带的

网友(2018-11-15):
跟你综合后用来跑后仿的库是一个

网友:
你使用的标准单元库里有这个文件,一般在verilog文件夹下,和工具没有关系

网友(2019-01-08):
回复 网友A:

   你好,verilog下有个smic018_neg.v和smic18m.v,前端后防用的是smic018_neg.v,那么ATPG是不是用smic018_neg.v?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好,verilog下有个smic018_neg.v和smic18m.v,前端后防用的是smic018_neg.v,那么ATPG是不是用smic018_neg.v?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哪个应该都行, _neg那个v应该是可以配合sdf做后仿时序检查的. ATPG读库只分析功能, 应该不管时序检查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明白了

网友D(2019-06-0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tetra max的软件,能不能分享一下,我真的需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tetra max的软件,能不能分享一下,我真的需要

论坛上面有资源,http://bbs.eetop.cn/thread-606551-1-1.html?_dsign=1aea4a43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论坛上面有资源,http://bbs.eetop.cn/thread-606551-1-1.html?_dsign=1aea4a43

这个是可以直接使用还是需要使用DC生成netlist进行导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论坛上面有资源,http://bbs.eetop.cn/thread-606551-1-1.html?_dsign=1aea4a43

我下载了,里面有个、syn/bin/tmaxgui,双击打开了GUI界面,但是里面按键没有作用,read netlist没有反应,是我的安装有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下载了,里面有个、syn/bin/tmaxgui,双击打开了GUI界面,但是里面按键没有作用,read netlist没有反应 ...

是不是license有问题,有生成licens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可以直接使用还是需要使用DC生成netlist进行导入?

至于操作网上有tetramax的lab,可以跟着一步步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license有问题,有生成license吗?

生成license?怎么生成,不是直接就可以使用吗?我用command可以正常使用,但是GUI界面不能使用,所以有点蒙,求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生成license?怎么生成,不是直接就可以使用吗?我用command可以正常使用,但是GUI界面不能使用,所以有 ...

按照网上的教程一步步安装,应该不会有问题,不过你这种情况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按照网上的教程一步步安装,应该不会有问题,不过你这种情况我没有遇到过。
...

哦哦,好的吧,那就是你的压缩包直接解压以后就可以用了是吧?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哦,好的吧,那就是你的压缩包直接解压以后就可以用了是吧?谢谢大佬指点
...

不是的,要用安装工具installer安装,然后自己制作license,不能直接解压缩,这些教程网上都有。

网友(2020-10-1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哪里的verilog文件夹   是工艺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