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差模大阶跃的输出有震荡的问题

楼主(2018-10-09):
差模大阶跃

差模大阶跃

如图,电源电压是1.2V,输入共模电平是0.52V,差模大阶跃的时候vop输出端有震荡,跟共模反馈环路有关吗?但是共模反馈环路的相位裕度是够的呀。。。全差分运放第一级是5管放大器,然后缩小1/4做了共模反馈的误差放大器,第二级就是共源放大器。。有点想不明白问题在哪。。

共模裕度

共模裕度

共模大阶跃

共模大阶跃

网友:
回复 楼主:

稳定仿真都是针对小信号的,因此结果只对小信号有参考意义;阶跃大信号的时候,就不属于小信号范畴了,所以电路工作状态会改变,所以可能会有震荡。

网友:
同意2楼,
最好有电路示意图,因为不知道你输入管,是P还是N,不过看你这个共模点的设置,应该是P输入。按照你给的这个阶跃信号,肯定有一边的管子进入了线性区了,电路的状态也会改变。

网友:
看着像是有INDU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