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工艺库版图层次说明

楼主(2018-10-09):
各位版图前辈:

求工艺库版图层次说明?

小弟正在学习画模拟版图,使用smic018ee工艺库,但是对工艺库里面的各个图层不明白,工艺文件中也找不到相关的说明,困惑很久,想到求助论坛前辈。

就是帮我说明下下图中版图工艺各个层次的意义和使用:

smic018ee工艺库版图layers

smic018ee工艺库版图layers

我知道论坛中藏龙卧虎有大神在,希望不吝赐教我这个版图菜鸟,感谢!

网友A:
rule里面有说明,包括流片过程。

网友:
层次比较多,一般包括有用的层次,辅助层次(辅助验证工具识别层次及器件),保留层次等等,一般不需要把所有的层次弄清楚,在设计版图时调用PDK的器件,这样既能减少工作量又避免出错。

网友:
应该有 layer usage 的工艺文件可以参考

网友:
design rule读透了就都明白了

网友:
design rule里面都有说明的,tf文档里面也有

网友:
FAB提供的文件中肯定有说明的,好好找找吧,一般在介绍mark tooling里面会有说明,楼上几位说的也都是解决办法,查看TF、commandfile、PDK调管子出来看都可以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

可是rule里面说的比较简略,理解不明白,除了rule,还有没有其他文献参考呢?比如版图大神的学习心得、总结什么的。。。

求大神 谢谢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神说的多点,还给版图层次分了类,能不能给我具体地多说点呢?

    哈哈谢谢哇

网友C(2020-08-17):
引用 网友A:
rule里面有说明,包括流片过程。

你好rule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
design rule里面不是有说明

网友(2024-02-23):
引用 网友C:
你好rule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pdk里的docs目录有些pdf,主要是一个介绍器件,一个介绍版图规则的

网友:
不用刻意理解每个layer,常用的弄清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