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s电磁仿真

楼主(2018-10-09):
请问一下 哪位有ads EM仿真的资料,教程啊 求分享。我想用ads进行电感仿真。ads和hfss仿真有很大的区别吧。可以导入衬底文件吗?

网友:
区别还行吧 你可以多仿几个对比一下 衬底文件的话 不知道你用什么工艺 一些工艺提供ADS格式的衬底文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看到了工艺库里面有ADS格式的衬底了   想问一下,衬底中的金属可以相交吗 我今天看到一个电感的版图,发现里面金属相交了,然后hfss仿真是不能相交的吧。 就是想问一下,实际工艺中 衬底中的金属能不能相交,然后能不能不同金属相交。

网友(2019-01-15):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哪个工艺提供衬底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Tower jazz sbc18,我之前搞错了,衬底文件里面没有包含金属层的厚度。

网友(2021-01-15):
前辈你好!1.请问给了衬底文件怎么导入em仿真,文件后缀是.subst。2.有LTD文件可以直接导入,好像因为版本(我用的2020,不知道提供的文件是什么版本)问题,LTD 导入不成功。LTD 在15中导入了,但有些叠层没有定义。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