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N分频器分频下限的问题

楼主(2018-10-10):
N分频器为什么会有下限,比如N分频器设计值为1GHz~5GHz,感觉频率上限上去了,它的下限应该是无限的,为什么会有1GHz这个下限?

网友:
是不是采用了动态的电路,低频下work不好

网友:
TSPC 类,或者CML 类都有一个频率范围

楼主:
但是关键是它由什么决定的,尤其是频率下限

网友:
回复 楼主:

    pvt下电路的func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需要先去了解一下动态触发器的原理。

   动态触发器的工作频率 由管子的漏电和栅上电容决定的。

楼主:
我是用CML设计的双模预分频器,知道其频率上限是由NPN管的ft值决定的,个人觉得理论上,其频率上得去,那么它的频率下限肯定可以下去的,但是实际是仿真可以下得去,但是测试在低温时低频时,不能正常分频,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2022-05-12):
引用 楼主:
但是关键是它由什么决定的,尤其是频率下限

请问您了解这方面的问题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