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rora 8b10b

楼主(2018-10-10):
公司项目需要使用aurora 核实现板间通信。aurora的example design中s_axi_tx_tdata是由frame_gen模块产生的随机数据,但是我需要发送的数据是FIFO出来的,是否直接将FIFO的输出端连接到s_axi_tx_tdata?frame_gen模块可否直接去掉?求大神解惑!!

网友:
可以,frame_check也要对应去掉,aurora IP 可以选择 stream ,frame gen 比选择 frame 要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另外,aurora我用了2个lane,line width设为4Byte,这样数据位为64位。而fifo出来的数据是40位,能否直接将40位数据连过来,只用64位中的4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