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d ADC的输入电阻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8-10-10):
一般 datasheet上写着大概是几Kohm,输入为开关电容采样电路 ,如何求输入电阻?

网友:
DC扫描,看R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是开关电容,没法扫DC

网友:
    开关,一个是采样相,一个是放大相;
    把时钟固定在采样相;再扫描

网友:
pss+pac, 输入加 ac current, 得到的输入 ac voltage 就是 输入阻抗。。。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