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路CDL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8-10-10):
一个电路,要转成网表,其中一个子电路是spi定义的,只有SYMBOL,没有具体的管级电路,要如何去设置它,让它导出来呀,我在LVS时用电路生成网表一直显示没有定义到那个子电路,用CDL转的话凡是只带symbol的电路都不成功,说是CDF的的错误了,哪位大佬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多多指教

楼主:
就是这个错误,

楼主:
其中转的时候已经把相应的spi文档在下面的INCLUDE FILE 上添加了

楼主:
哪位大佬遇到过,请多指教呀,不然只能画出电路图来解决了。

楼主:
我用仿真生成的网表去试过,也是不行的,不知道是不是格式的问题,还是我那边修改有问题,大家有没有试过

网友:
一个空壳的电路,只有pin;然后生成symbol。
这是能抽取出来的。
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
啥样的spi只有symbol,能发出来看看不

网友:
CIW窗口,File-Import-Spice,把cdl网表导入cadence,可以自动生成schematic和symbol,然后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
在schematci里放一个电阻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PIN就能导出来的,就是得有schemetic才能生成spice,我得symbol是工艺厂提供,数字的一些小模块都是只提供版图和symbol,以及相应的spi文件,没有电路的,我在画电路图的时候调用了这些模块的symbol,仿真的时候是把spi文件加进去仿真,都能通过,就是跑LVS的时候生成不来的电路的文件,非要去做电路,,这就需要把spi文件导进来生成schemetic,然后合并到symbol,这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所以这个问题就只能这样解决了,这边的对应机制不是很了解,就没有太多更好的想法,只能多些体力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