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输出出现瞬态杂散

楼主(2018-10-10):
最近做的PLL在测试时候发现RF频谱出现瞬态抖动的杂散,想请教大家这种杂散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谢谢大家,快被折磨疯了。

楼主:
我怀疑是晶振受到干扰导致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
看看是否电源的干扰,或者低通滤波不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电源使用的是干电池,示波器测试没有发现抖动。芯片存在一个10mA周期电流信号,猜想会不会扰动芯片的地,但是测试芯片的GND引脚没有发现抖动,感觉很奇怪。

网友:
楼主,用cadence怎么直接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PSS+P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