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文件操作语句$fopen仿真打不开文件

楼主(2018-10-11):
`timescale 1ns / 1ps
`define NULL 0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14:06:57 09/30/2018
// Design Name:   system
// Module Name:   D:/Xilinx/exercise/system/system_display.v
// Project Name:  system
// Target Device: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Verilog Test Fixture created by ISE for module: system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system_display;
integer fp_r;
integer fp_w;
integer flag;
reg[3:0] bin;

reg [15:0] data_in;
reg [15:0] cnt = 10;

initial
   begin:file_fscanf//块名ç§

fp_r = $fopen("data_in.txt","r");

fp_w = $fopen("data_out.txt","w");

if(fp_r == `NULL)//ERROR

disable file_fscanf;

if(fp_w == `NULL)//ERROR

disable file_fscanf;

while(cnt>0)begin

flag = $fscanf(fp_r,"%d",data_in);

cnt = cnt -1;

$write("%d",data_in,",");

$fwrite(fp_w,"%d\n",data_in);

#5;

end

$fclose(fp_r);

$fclose(fp_w);
   end
endmodule
仿真结果如下:显示无法打开文件,其中我把data_in.txt与data_out.txt文件放在system_display.v的同目录下

网友:
应该放在执行仿真的目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又把文件挪了几个位置都不行,后来发现.V文件目录下自己生成了data_in.txt文件,于是又放回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