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消除基准源体效应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8-10-11):
为什么在PMOS与VDD上接一个电阻,再将衬底与源端相连可以消除体效应;而在NMOS与地之间接一个电阻,将衬底与源相连不能消除体效应

网友:
看工艺 只要衬底和源相接都可以消除体效应,PMOS在NW里比较好操作,NMOS有的工艺不支持

网友:
标准CMOS工艺NMOS的PWELL放在PSUB上的,同种掺杂soft连接上的;
除非有DEEP NWELL或者NBL+NSINK,否者没法隔出来一个BS短接的NMO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