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提取LEF问题,和手动做LEF layout 绘制的区别,求助!!!

楼主(2018-10-11):
LEF:

(library exchange format),叫库交换格式,它是描述库单元的物理属性,包括端口位置、层定义和通孔定义。它抽象了单元的底层几何细节,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以便允许布线器在不对内部单元约束来进行修订的基础上进行单元连接。

包含了工艺的技术信息,如布线的层数、最小的线宽、线与线之间的最小距离以及每个被选用cell,BLOCK,PAD的大小和pin的实际位置。cell,PAD的这些信息由厂家提供的LEF文件给出,自己定制的BLOCK的LEF文件描述经ABSTRACT后生成,只要把这两个LEF文件整合起来就可以了。

这是从网上找到的介绍,我是刚从事IC layout 不久的一枚小生,昨天老板突然叫我做一个这个LEF出来,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从网上接只是看到了abstract提取LEF的简单教程,但是我们公司是直接画的那种,类似于版图Layout。

请问大神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要是有大神科普一下就好了,如果能有更详细的讲解和教程就感激不尽了!!!

网友:
我很好奇手画的lef是什么?也是gdsii数据吗?类似于frame一样的东西吗?

使用abstract提取的含有ant信息的lef是不能用手画来代替的,如果提取的仅仅是普通的lef的话就应该和手画的没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具体我也不清楚,因为之前一直都不知道这个LEF是什么!要是有详细的介绍就好了。总不会像这样胡乱抓虾,

网友:
回复 网友B:

LEF其实就是给数字后端工具吃的一个包含IP大小形状,出PIN位置,pin名字,方向(input、output、inout),功能(power、ground、signal、analog、clock等),绕线阻挡层(OBS),PR工具计算天线效应所需数据(非必须)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佬,虽然没怎么听懂!哈哈

网友:
不一样,手画的只是提供一个pin的位置及大小形状,一般用abs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