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多行多列的label怎么打(已解决,哈哈)

楼主(2018-10-11):
请教,多行多列的label怎么打,比如有1000*1000,第一行是从0到999,第二行是1000到1999,以此类推,只会一行一行的打,求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也只会一行一行打,同求

网友A:
说说我认识的label方法,按l快捷键,弹出label窗口,假如打名为VIN ,0-999的端口。(必须是连续性的端口名)。label(pattem)输入“VIN<0:999>”-------设置label高度-------auto step设置端口之间的距离(比如要标的导线中线间距是0.5则再X或Y输入0.5)------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起来不是想要的效果

网友:
好问题,期待大佬的详细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种是阶梯形式的打法,楼主想要的是蛇形

网友:
好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感觉是小众化需求,array 自己学skill写一个吧,可以加入每一排需求不同层增加出pin可行性

网友(2018-12-12):
楼主你怎么解决的啊,只看到你改标题,没看到什么方法啊,求分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分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偷偷告诉我也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告诉你,用文本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神,您能用大白话描述下不,让小白能听的懂的那种大白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太低,不发,坐等盖高楼

网友:
楼主分享下怎么解决的啊多谢

网友:
快来盖楼,求大神分享独门绝技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每个工作日都来顶,直到大神分享出来 ,周末让大神清净一下

网友:
再盖一层,求楼主分享

网友:
再盖一层,难道很多人都知道如何蛇形打出label吗?不知道的快来盖楼请大神分享啊

网友:
看来都是大佬级别的,只有我不知道咯,连楼都没人来盖

网友:
我也来盖楼了。。坐等楼主答案。。

网友D:
用skill读文本,一个一个算location放置?

网友:
试试ctrl+l

网友:
我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盖楼

网友:
楼主带着他的文本跑了

网友:
我也来盖楼。。。。盖楼、、、

网友(2019-01-11):
这个我也遇到过,之前我做decoder的时候需要几千个label
不过我自己写skill实现了,用函数dbCreateLabel()
自己写好offset  批量完成就行了 很简单

网友:
感觉对我的应用性不高   大概试了下,可以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 外边还有主函数么?就直接dbcreatelabel然后里面定义即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肯定要自己写逻辑的呀  dbcreatelabel()只是核心  但是label打在哪里得自己吧逻辑写好
PS我说的逻辑主要就是怎么定义label的坐标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一下大神,我想写个针对cell的图层布尔运算脚本,开头应该咋写。。里面的逻辑我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码这个框架。。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这就难到我了 布尔运算是啥啊
话说,怎么搞框架,你就多在eetop看别人的脚本。
看多了就会了,还有就是skill user guide 大致过一遍。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的,多谢。我再去晃悠晃悠

网友(2019-02-14):
分享一下多好

网友:
其实61已经可以auto create pin。根据XL net信息自动create pin

网友(2021-06-30):
所以这个帖子没有分享方法是吗?

网友G:
pin path array画好,按住鼠标中键拖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pin path array画好,按住鼠标中键拖过去

请问这个功能选项在哪里呀?

网友(2021-09-06):
http://bbs.eetop.cn/thread-898112-2-7.html---消失的7楼---深夜考古聊天专用

网友(2022-02-06):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认识的label方法,按l快捷键,弹出label窗口,假如打名为VIN ,0-999的端口。(必须是连续性的端口名 ...

前辈您好!请问可以向您请教一下您的回答中“打名 ”“端口”是什么意思吗?我刚刚学习virtuoso,遇到了如何给100*100的cell阵列打label的问题,同时也不清楚如何给instance name写成总线的命名方式,求教,谢谢!

网友(2022-03-31):
我也想知道,尤其是pixel,一行一行的打得手要废了

网友:
排队等知识

网友(2022-05-24):
排队等大佬教学

网友(2022-09-07):
不造福众生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2023-03-01):
大神,可以分享下嘛,我现在也需要

网友:
其实主要复杂的操作:1,定位pin要打的位置 2,pin的名字         所以可以相应想办法来解决,我有个skill思路 第一种方法:pin的位置有规律。直接算出每个pin的位置,通过建一个list把你要打的pin名按顺序全加进去,然后按顺序打上就行。 第二种方法:pin的位置没规律 可以复制一个特定的pin先放在正确的位置,然后建所有名字的list,挨个替换就行。

网友:
楼主分享下吧 正需要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skill读文本,一个一个算location放置?

楼主我需要这个现在

网友:
楼主跟着小姨子跑了

网友H(2023-05-05):
标个已解决,不分享办法,还让盖楼,太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标个已解决,不分享办法,还让盖楼,太狗了

哈哈哈确实从来没遇到这种HP楼主的

网友:
(cv=geGetEditCellView() x=1 y =1 z=0 for(i 0 10  x=x+5 y=y z=i+1 dbCreateLabel(cv 10 x:y sprintf(nil "out%d" z) "centerLeft" "R0" "roman" 1)))

抛砖引玉,看看有没有大佬给他打弯一下。我有一个不智能的是手动改参数,太笨了,不推荐给大家

网友(2025-01-24):
有一个办法,就是首先
1.你要知道label是打在金属上的,我们可以先把bbox里面含有的金属拾取出来,取金属中心点
2.将金属中心点xy坐标进行排列,列x,行y,做一个排列,就知道第一个label要打在哪里了
3.遍历一遍,每次createlabel都提供下一个坐标,就可以了,那个labelname你也可以写一个文本让它吃。
4.文本可以使用vim编辑,快很多,这样子可以批量的打出你想要的label;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