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UMC55nm工艺库中器件

楼主(2018-10-11):
这两个器件是用来做IO的吗?
设计放大电路可不可以用到
有熟悉UMC55nm工艺能否介绍一下
我这边暂时没有详细的器件说明文档

楼主:
回复 楼主:

   那个OD和UD是什么意思是器件的漏端做过处理还是啥意思

网友:
用2.5V 的管子升压到3.3V和降压到1.8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这两者最大工作电压是在2.5V管的基础上做了调整吧

网友(2021-06-05):
请问前辈问题解决了嘛,我是小白,也是用的这个工艺库,目前用来做28G的PA,也是想问问这里面的电感,电容以及管子怎么选择,还有就是电感我不知道怎么用,望前辈来解答,谢谢您了

网友(2021-08-19):
大哥 工艺库分享一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