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skew的问题

楼主(2018-10-11):
大神们,请教一个问题:           没有设置A为float pin之前skew为0.03,设置float pin 为0.5,post-cts后,skew为0.53,现在有一条setup violation,但是看这条路径的时序报告显示skew为0.2,请问这种情况合理吗?

网友:
0.53应该是最大的skew,对于单条路径来说报出skew可以是比0.53要小。你修setup violation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理说,只有设float pin的那条路径会有0.53的skew,其余路径最大的skew应该不超过0.03的,难道设float pin也会影响其它路径tree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