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irtuoso schematic界面类似于grid点的小白点怎么隐藏?

楼主(2018-10-11):
virtuoso schematic界面类似于grid点的小白点怎么隐藏?如题,layout界面可以不显示,schematic界面怎么设置,求指导,谢谢

网友:
options-display-grid off

网友:
grid点的小白点 隐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感谢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layout里面的是快捷键e界面有grid controls的选项,经过楼上朋友的指点注意到在schematic界面是快捷键o界面有grid controls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