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 关于calibre DRC 的问题

楼主(2018-10-11):
用calibre DRC描述一个poly的 max&min size must =0.5u 应该怎么写?                                 max size=0.5u ,min size=0.1u又怎么写呢?

楼主:
大佬 帮帮忙 快要辍学了。。。。

网友:
Min. & Max. poly width/length is 0.5um

网友:
internal xxx == 0.5  opposite reg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在入了rule文件里看到这一段 和您这个是一个意思吗?有什么区别呢?

wt_nfuse=NOT WT_drcwtfuse_ring

WT.a {

@WT.a Min&Max WT size must be ==0.36um

L1001=NOT RECTANGLE wt_nfuse ==0.36 BY==0.36 ORTHOGONAL ONLY

NOT INSIDE L1001 EXCL_N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你需求,你是需要两个方向都是0.5 还是一个方向。   如果两个方向都是0.5 那其实是一个正方形,一般描述的时候是square,就按照rule 里写的not rectangular
   如果只是一个方向那就按照我写的inte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