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以下这两个电路

楼主(2018-10-12):
大家好,我看到这两个电路,感觉是个电流镜,但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它们(优势劣势等,特别是中间那一路电流,是干嘛用的?),请问有人见过这两个电路吗

电路1

电路1

电路2

电路2

网友:
没见过,感觉乱七八糟的电路,没有应用场景也没尺寸,没头没尾鬼知道哪里跑出来的。楼主弄这个电路干啥。
第一个电路,output支路是一个cascode的结构,从M1源端到栅端经过了共栅和共源两级放大,增加了输出阻抗。
第二个电路,电流镜,OUT电压可以很低。

弄这么复杂不觉得是优点,只能在特定场合用。中间的电流用个小电流就可以了,至于为什么画成恒流源看楼主你从哪里找到的电路了。

网友A:
楼上的回答太严厉了
1,是 把M3 D端信号进一步放大给反馈管,增加输出阻抗
2,是让 M2/M4 VDS相同,提高复制电流的精度

网友:
第一个感觉是M4/M2/M1的负反馈环路,稳M3的D端电压;
第二个感觉和有的current sense的那种结构有点像,增加镜像精度

楼主(2019-11-22):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回答太严厉了
1,是 把M3 D端信号进一步放大给反馈管,增加输出阻抗
2,是让 M2/M4 VDS相同,提高复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