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I工艺版图问题

楼主(2018-10-12):
请问,SOI工艺的射频管子(floating body 类型)有四个极,常规的三个极就是G、D、S,第四个极sub怎么在版图中怎么接?(强调:不是普通的工艺)

SOI工艺floating body nmos

SOI工艺floating body nmos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电路来看,接最低点位即可,注意不一定是GND,有时候会有负压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看你的是FD还是PD的SOI,FD的SOI,没有真正意义的体引出,所谓的体引出其实是背栅。FD的一般是比较先进的工艺,28这种。背栅有几种选择,要看你用的那种器件。
   PD的,一般是。13以上这种,可以做体引出,用T型栅做隔离。也可以体完全浮空,就是什么都不接,所谓的浮体。看你的意思是用浮体的管子,什么都不接就可以了,一般是有对应的模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浮体的管子,如果第四个极什么都不接,lvs是过不了。然而第四个极不知道怎么接?(因为整个基座都被一层绝缘介质覆盖,连不到衬底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浮体的器件就是3端的啊,怎么会过不了LVS?你没有设计规则和相对应的PDK么?
   除非你想用浮体的三端器件,然后模型又选了四端的器件。

   附图是一个四端的T栅体引出的例子,具体规则,FAB的设计规则应该有详细规定的,你对照查阅就可以了。

   另外以上所讲,包括附图都是对PDSOI来说的。对应FDSOI,是没有所谓的传统体引出的,所谓的体引出就是背栅引出,可以做不同WELL,不同偏压的体引出,用来调器件的阈值电压,这个解释起来更复杂些,你如果做的是FDSOI,直接看设计规则就好了。

网友B:
在SOI工艺里面会有一层叫analog layer(或者其他)的。就是来定义local sub.在版图需要把待定义的器件用analog layer框起来就行,然后打上相应电路图上的PIN(用analog layer打pin)。

网友(2019-03-26):
谢谢,用处不是很大

网友C:
自己做隔离环围上,最后再把隔离环连起来就好了,一般pmos的sub是接在vdd上的,nmos的不确定。

网友(2022-01-18):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隔离环围上,最后再把隔离环连起来就好了,一般pmos的sub是接在vdd上的,nmos的不确定。 ...

SOI工艺没有环吧

网友D(2023-07-07):
就接sub!,然后版图上用analog那层框一下,打上 label:sub!,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接sub!,然后版图上用analog那层框一下,打上 label:sub!,就可以了

刚好最近在做,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好最近在做,确实是这样的

你们做什么产品?是做的哪家的工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做什么产品?是做的哪家的工艺啊?

DB RS13,射频的

网友(2024-02-02):
引用 网友B:
在SOI工艺里面会有一层叫analog layer(或者其他)的。就是来定义local sub.在版图需要把待定义的器件用ana ...

SOI工艺的SUB应该是指埋层吧,请问埋层不是连一片的吗?将器件圈上local sub的定义层是为了过LVS?实际上所有的SUB是否都是接一起的呢?如果不是,是通过什么把sub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