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b文件,如何查看有多少cell,多少时序的cell

楼主(2018-10-12):
我有一个smic的db文件,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读这个文件。所以更加不知道如何去查看有多少个cell。我觉得get_cells是针对current_design的,然而我并没有current_design,这个smic的db文件好像也不能作为current_design吧?使用脚本的方法去查询 貌似也不行耶
是不是只能去找对应的.lib文件,然后数cell的个数?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问几个lib的问题,1、leakage_power是什么意思,只是功耗吗。下面给出了单位信息:leakage_power_unit:"1pw"

2、下面是一个cell的信息,我不清楚这里面的一些信息
cell_footprint是什么意思,足迹?
cell_leakage_power代表这个cell的功耗吗
pg_pin是什么意思,power ground?
leakage_power,这里为什么有出现了一个功耗,最上面cell_leakage_power不是已经有了吗?还有这里的related_pg_pin相关的pg_pin是什么意思?一脸懵逼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问题,后面的pin(CO){.....
power_down_function:"!VDD+!VNW+VSS+VPW"
}
这里的power_down_function是什么意思

网友:
恭喜解锁新技能,请转战到 Liberty Reference Manu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能不能解释一下我的疑惑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PT里面,读入DB后,尝试get_lib_cells命令。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问的这些问题再library user guide里面都有介绍的。
.db是.lib转换过来的,看对应的.lib就行了,
如果只有.db可以在library compiler里面查看
进入lc_shell
read_db  xxxx.db
如果db文件名和文件里面的的library名字不一样,可以使用
read_db xxxx.db -return_lib_collection
例如:

关于footprint

网友:
补充刚才没显示的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查看.db中的cell在lc_shell中使用report_lib这个命令
report_lib xxxx
就可以看到这个.db中所有的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详细的回答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