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M与MIM电容

楼主(2018-10-12):
设计个电路需要用电容,但是在工艺库里没有找到MIM电容,那能否用MOM电容来代替?会不会对电路有影响

网友:
看多高频率了,PDK一般支持到20GHz-30GHz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MOM电容版图怪怪的,理解不上去   那MIM电容和MOM相比,是不是同样的面积,MIM电容能实现更大的容值?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看什么工艺啊,如果你的金属层数很少,MIM的电容密度就有可能比MOM大;如果金属层数多了,MOM做多层金属的话,密度肯定要比MIM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有道理,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进工艺40nm/28nm一般只提供MOM电容,MIM电容因为需要额外的MASK,一般不提供的。不过到了16nm,因为金属double pattern和方向的限制,又开始提供MIM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原来如此,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2022-07-2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好,您说的密度这两个有相应的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