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使用starrc提取spef文件

楼主(2018-10-12):
pt分析的寄生文件是使用starrc提取的spef,但分析出来的时序跟ICC的差别很大。是提取的spef有误还是?

网友:
check一下mw_cel和SPEF是不是对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计是对应上的;

楼主:
其实我有个疑问?PT分析出来的结果与ICC或者Encounter分析的结果之间怎样才是合理的?

网友:
有几种可能:1. spef的寄生参数抽得不准,可能原因是starrc的某些选项不对或没打开;
2. pr工具某些选项未打开导致starrc抽得不准,比如icc2有个waveform选项会影响icc2/pt的timing一致性;

给两个之前solvnet下载的两个case,祝你好运!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差距很大是差了多少  两种工具算出来的timing肯定是有差距的

网友(2023-02-03):
差异是有的特别是icc2与pt之间感觉比icc的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