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关于拉扎维P117页电流镜抑制沟道的推导

楼主(2018-10-12):
如图,为什么这个成立?

网友:
因为X Y节点电压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要通过VGS0=VGS3来证明VX=VY么?
   而那个宽长比等式用来推出VGS0=VGS3么?想知道为什么宽长比等式可以推出VGS0=VGS3。

网友B:
因为下面的两个管子G,S都是相等的,哪流过他们的两个电流就只和宽长比有关(此时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I_DS正比于(W/L)*(VGS-VT) ^2么。

哪从上面流下来的管子电流必然要等于下面两个管子的电流,自然就推出你要的结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那个下面如果不考虑沟长调制,不就相当于VX=VY,进而有VGS0=VGS3了么?
    想知道怎么通过宽长比等式的推导,以及为何宽长比等式成立,就有VGS0=VGS3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上面都说了,饱和电流公式啊。串联的管子流过的电流一定要相等吧,既然相等,然后宽长比又一样等比例,哪自然VGS就只能一样了。
   IM0=IM1,IM3=IM2,这个没疑问吧,因为栅理想是不走电流的。哪IM0/IM3=IM1/IM2,然后宽长比相等,自然就VGS相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逻辑方向不对
1、当VX=VY,可以推出宽长比关系式。
2、如果均考虑沟长调制,按电流比推导,当宽长比等比例,推不出VDS2=VDS1啊

是不是我上图列的不对呢(I0、I3也需要考虑沟长调制吧)

网友(2019-11-19):
第一版 作者 定义管子 VTH都是一样的, 其实是不合理的
第二版中改掉了

网友(2021-03-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逻辑方向不对

我一开始也有这个疑问,本来就是考虑沟道调制效应才采用的cascode,现在得到X,Y相等的时候,又没有考虑M1M2的沟道调制效应。

网友(2021-07-18):
引用 网友B:
因为下面的两个管子G,S都是相等的,哪流过他们的两个电流就只和宽长比有关(此时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

逻辑不对吧,就是因为考虑到沟道调制,才用的cascade结构

网友(2024-03-06):
为了处理M1 M2的沟长  引入M0和M3;但是推导时,没有考虑M0M3的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