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

楼主(2018-10-13):
Min. density of MIM pattern is 3 %,做DRC时出现的错误,不理解密度怎么错了,怎么改

网友:
1,这个3%指的是MIM的介质层占整个芯片的面积比例。Coverage of CE area on overall chip area.
    (这条规则的原因,我也还不明白,我要记下找机会查查)
2,若要满足这条规则的话,那就增加dummy MIM吧。
3,如果不方便增加dummy,也可以试试跟工艺厂联系,问问这条规则是什么作用,可不可以waive忽略这条规则。

网友:
模块的话就先不管这个错了,在TOP层再来解决密度问题。

网友:
MIM在整颗芯片中利用率太低~据说MIM是在两层金属之间多做了一层,会多一层mask,这样的话抓density过低是不是就好理解了呢,具体工艺上是怎么做的,这一层需不需要做CMP,期待大神来解答~一般这种DRC fab都不会建议让waive的~楼上说的没错,加一些dummy MIM来解决咯~

网友(2021-10-12):
打卡打卡

网友:
ok,等到top集成的时候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