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求助】verilog怎么写能综合出异步的RAM

楼主(2018-10-13):
先把代码贴出来,一段很简单的代码

module asyn_ram
#(parameter DWIDTH=4,//data width
                                AWIDTH=10)//address width
(
        input wr_clk,
        input[DWIDTH-1:0] wr_data,
        input wr_en,
        input[AWIDTH-1:0] wr_addr,

        input  rd_clk,
        output [DWIDTH-1:0] rd_data,
        input  rd_en,
        input[AWIDTH-1:0] rd_addr
);

reg[DWIDTH-1:0] rw_mem [2**AWIDTH-1:0];//define the memory
reg[AWIDTH-1:0] raddr;
always@(posedge wr_clk )
begin
        if(wr_en) begin
                rw_mem[wr_addr]<=wr_data;
        end
end

always@(posedge rd_clk)
begin
        if(rd_en) begin
                raddr<=rd_addr;
        end
end
assign rd_data=rw_mem[raddr];
endmodule

在quartus中综合后的RTL视图是这样的:

这个和我的逻辑对不上呢,读时钟不是驱动数据的输出的
在technology map viewer中是这样的

这个是在FPGA中实际生成的,应该是对的,可是RTL为什么是错的呢?有朋友知道原因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modelsim仿真结果也是正确的

网友:
这个跟工具有关,你要infer出异步ram, 要严格按照altera规定的coding style.
我试过Xilinx是可以的,你可以查一下altera有关文档。
你这个综合出的结果应该是
always @ rd_clk
begin
  if (rd_en)  rd_addr_int <= rdaddr
end
assign outdata = ram[rd_addr_int];
功能上讲也没啥问题

实在infer不了你就例化一个双口RAM肯定能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在网上找了altera的 Infer the RAM using the Verilog HDL template,网址: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grammable/quartushelp/15.0/mergedProjects/hdl/vlog/vlog_pro_ram_inferred.htm
用其中的ram dual template,代码如下:

module ram_dual(q, addr_in, addr_out, d, we, clk1, clk2);
   output[7:0] q;
   input [7:0] d;
   input [6:0] addr_in;
   input [6:0] addr_out;
   input we, clk1, clk2;

   reg [6:0] addr_out_reg;
   reg [7:0] q;
   reg [7:0] mem [127:0];

   always @(posedge clk1) begin
      if (we)
         mem[addr_in] <= d;
   end

   always @(posedge clk2) begin
      q <= mem[addr_out_reg];
      addr_out_reg <= addr_out;
   end

endmodule

但是综合后的RTL viewer是这样的

另外我在Xilinx的ISE工具中RTL是一样的结果,综合后的technology schematic视图如下

没有用例化IP的方法是因为调用反复修改宽度和深度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回复没有显示,重新写一下
   谢谢您的回复,我在网上找了altera infer ram verilog template ,网址: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grammable/quartushelp/15.0/mergedProjects/hdl/vlog/vlog_pro_ram_inferred.htm
infer 一个双口ram的代码如下

module ram_dual(q, addr_in, addr_out, d, we, clk1, clk2);
   output[7:0] q;
   input [7:0] d;
   input [6:0] addr_in;
   input [6:0] addr_out;
   input we, clk1, clk2;

   reg [6:0] addr_out_reg;
   reg [7:0] q;
   reg [7:0] mem [127:0];

   always @(posedge clk1) begin
      if (we)
         mem[addr_in] <= d;
   end

   always @(posedge clk2) begin
      q <= mem[addr_out_reg];
      addr_out_reg <= addr_out;
   end

endmodule

在quartus和ISE中看的RTL视图是一样的

在ISE中的technology schematic是这样的

郁闷了,您在ISE中能综合出双口RAM吗?

没有使用例化IP的方法是因为修改位宽和深度很麻烦,现在不急用就攒攒经验,到用的时候方便

网友:
你看得这个网页里给出的是simple dual port的例子,
The example below shows ram_dual.v, a Verilog Design File that implements a 128 x 8-bit simple dual-port RAM with separate read and write clocks.

你需要的是true dual port,
重新再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ule true_dual_port_ram_dual_clock
#(parameter DATA_WIDTH=8, parameter ADDR_WIDTH=6)
(
        input [(DATA_WIDTH-1):0] data_a, data_b,
        input [(ADDR_WIDTH-1):0] addr_a, addr_b,
        input we_a, we_b, clk_a, clk_b,
        output reg [(DATA_WIDTH-1):0] q_a, q_b
);

        // Declare the RAM variable
        reg [DATA_WIDTH-1:0] ram[2**ADDR_WIDTH-1:0];

        always @ (posedge clk_a)
        begin
                // Port A
                if (we_a)
                begin
                        ram[addr_a] <= data_a;
                        q_a <= data_a;
                end
                else
                begin
                        q_a <= ram[addr_a];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_b)
        begin
                // Port B
                if (we_b)
                begin
                        ram[addr_b] <= data_b;
                        q_b <= data_b;
                end
                else
                begin
                        q_b <= ram[addr_b];
                end
        end

endmodule

i find this in quartus templates,
RTL viewer:
and technology map viewer :
thx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