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拉扎维P122页有源电流镜按辅助定理的推导

楼主(2018-10-13):
1、不能用半边电路,按叠加法能求出Av么?(VG1=Vin/2;VG2=-Vin/2);叠加需要考虑沟长调制效应吧?

2、按到辅助定理(1)GM这个等式是如何推倒的?
                   (2)GM不应该按图b的小信号电路推导(考虑M1的作用)
3、Rout         (1) M1的源极输出电阻是不是应该考虑ro1,即ro1并联gm1?

                    (2)是不是因为gm1·ro1>>1而省略了ro1

楼主:
有么有大佬帮忙解答

网友:
温习戴维南诺顿定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我试了下,就Rout可以按共源共栅极输出阻抗求得;
                  那个Gm怎么求能不能给个详细的过程??

网友:
1. 可以用叠加法,要考虑沟长调制效应。
2. 这个电路有一个很tricky的地方,就是左右不对称,左边M1的drain 接的是交流地,而右边M2的drain 却不是,因此当两边输入差分信号的时候,M1/M2的source 不能认为是虚地点。了解这点后再来看GM的求解。楼上有同学已经说了根据戴维南等效,求GM就是把这个电路当成一个black box, 输入接信号Vin(差分的会方便求解),输出接交流地,然后测量输出到地的电流I, I/Vin 就是GM。 你会发现,当输出接交流地的时候,这个电路变成对称的了,即 M1/M2的drain 都是交流地,因此可以认为M1/M2的source 是虚地点,可以很容易求出M2的产出的电流全部流到输出的交流地上面,即 1/2 *Vin*gm2, 所以 GM=1/2* gm2。
3. 这里Rout 忽略了ro1, 原因正如你所说,gm1*ro1>>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完美解决!刚开始我也是按差分输入,认为M2输入(-Vin/2),想当然认为M1的漏电流对M2无影响,视为单边算。 没考虑可以通过P虚接地来给出单边判定前提。
    能不能帮忙看看我另一个帖子,P117页,宽长比比例等式如何推出Vgs0=Vgs3?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