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FER制造DEFECT SCAN一般的SAMPLE是怎么样?各层的主要DEFECT是什么?

楼主(2018-10-13):
WAFER制造DEFECT SCAN一般的SAMPLE是怎么样?各层的主要DEFECT是什么?

网友(2019-02-17):
好问题,我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9-12-03):
这个fab YE都有积累的吧,一般都是积累并且不断更新的

网友:
你这问题太大了,各个工艺节点的每层layer 都不一样。

网友(2022-03-06):
这个问题好大

网友:
问题太大了,每个LAYER的主要P/T的都不一样~~

网友:
你这个面太广了,不同工艺不同层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2022-05-06):
一般都是particle吧~从POLY开始的BEOL。 一般比较常见的defect就是有paticle。也有类似曝光时候因为wafer 背面有particl在tray上面导致该区域在曝光时候shift,整个刻蚀就刻偏了。M1还是M2忘记了有这么个case。

网友(2023-08-08):
额,这个可就多了。
如果是BE还好,主流基本上就是metal bridge,oxide bridge,Cu loss这种。
如果是FE,可以千奇百怪,你并不能完全知道发生了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