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amp信号的INL/DNL matlab代码

楼主(2018-10-14):
如题,求一个可用的斜坡输入的INL/DNL仿真代码~
查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斜坡输入的,求走过路过的大佬行行好

网友(2019-06-10):
excel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25-05-09):
请问斜坡信号测试,是根据输出转变的点确定转移曲线的转换点吗?还是斜坡信号作为码密度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