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rule writing的问题

楼主(2018-10-14):
DRC rule里面的map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每定义一个layer,都要加上一句 layer map ?
是每一个定义都必须加上吗?
语句中的数字 如 101 ,176代表什么呢?

LAYER MTTDUM 1071

LAYER MAP 176 DATATYPE 21071

LAYER LMARK 1072

LAYER MAP 101 DATATYPE 11072

补充内容 (2019-8-25 10:13):
[已解决]

楼主:
麻烦大佬解救一把,近期学DRC rule write, 英语也不太好,被虐死了都

网友:
固定的语法格式,没啥好解释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那些数字是何含义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design rule 里的layermap 定义

网友:
LAYER MAP 176 DATATYPE 2 1071
LAYER MTTDUM 1071

LAYER MAP 101 DATATYPE 1 1072
LAYER LMARK 1072

调整下顺序,容易理解。
第一句意思是,把层号176,datatype 2这个层映射到calibre layer space 的1071层。
第二句意思是,把1071层称为MTTDU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 好的 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关于您提到的层号的问题。请问如右图,是一个layout的截面图,图中Vb和Vte位于同一层,他们的层号怎么定义呢,假设都位于第5层?
层号定义是否按照layout中layer从下往上的顺序依次定义1,2,...?
rule file中的这些定义怎么能和layout一一对应,懵。。

网友(2019-07-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关于您提到的层号的问题。请问如右图,是一个layout的截面图,图中Vb和Vte位于同一 ...

    关于calibre drc的runset问题,可以进入如下免费的知识星球提问和回答。